一个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发送正常但接收不正常!!

楼主(2009-11-17):
显示板采集按键,并将键值发给主控板,
主控板发送数据给显示板,显示板用于显示
现在显示板的显示和数据刷新正常,但是按键不起作用,现在不知道是按键没采集到,还是显示板没发送,还是主控板没有
接收
还有就是在开机过程中按住某个键,这个键是有作用的,但是开机后再按就不起作用了
大家帮忙分析下,找不到问题了,再外出差,配件什么的都没

网友A:
双工通信,注意:
1。并不能双方谁想发送就发送。必须有个条件,检测到对方空闲,才可以。最好一方设置通信唤醒模式。
2。单方两次发送之间,必须检测对方是否需要发送数据。
3。单方发送数据过程中,最好屏蔽所有中断。发送完毕后,才能使能中断。避免通讯时序错乱。

楼主:
偶不是请教您原理上的问题
这个产品已经好多年了
只不过是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开机后指复位键盘板试试.按着键重启键盘板

网友C:
如果是成熟产品地话,会不会是显示板和主控板之间的串口连接线有问题了,用万用表测一下,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D:
当然是哪里线断了。硬件维修需要有经验的硬件工程师,做软件的可以袖手旁观。

像咱这样只有一个人负全责的,硬件又不是很有经验的,很简单,拿起软件的工具,挂上仿真器,一上午肯定搞定了。
别人一看还以为你是软硬件专家呢。

硬件维修其实也不过是用好模块替换来发现问题。积累了经验就知道什么地方容易坏,仅此而已。

网友E:
好的板子都是相似的,有问题的板子各有各的问题。

  你自己用示波器追信号,别人又不在现场怎么帮你搞

网友:
哎,现场哪里来什么示波器什么仿真器啊,有个好使点的万用表你都要感谢老天爷了。我出差再怎么样都会带几样东西,1K电阻若干,104电容若干,发光二极管若干

网友D:
出差去现场难道不带备份板?不做备份板的公司叫什么公司?省钱?

最简单、快速的现场维修就是替换法。换下有问题的板子拿回家来慢慢修。

现场慢慢分析?用户有那么好耐性?

网友F:
谢谢二楼一句话 :D

网友:
中断倒没必要关闭,比串口通讯重要的事情多了去了,接收方要在任何情况下收到任何东西都能进行合理处理,不是说忙不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