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的疑问

楼主(2009-11-17):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的输出是发射极输出,三极管发射极跟集电极之间的饱和压降为2V,电源电压减去2V不就是最大输出电压了么

网友B(2009-12-18):
输出级是推挽输出的射极跟随器,VCC是12V,CE饱和压降2V,所以最大输出10V,输入再大输出也不可能超过10V,所以输入继续加大就出现饱和失真。

网友C:
不是说的很明白了么
运放开环时,Uo=A*Uid.
Uo=10V饱和,A=10^5,那么只有当Uid<0.1mv的时候Uo才没有饱和,是线性的.
不过研究运放开环的线性区间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