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AD9954求助!!!

楼主(2009-11-17):
各位坛友,小弟我调试9954时,正弦波频率只能达到50MHz,再高就失真了!后级放大器我采用AD811,哪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哟???谢谢

楼主:
顶呀,哪位大侠给我帮帮忙赛:$

网友A:
先看手册确定芯片是否支持50M以上的信号频率,如是,注意外围元件的频率特性,需采用高频专用的规格。

网友B:
ad811感觉不行吧

网友B:
你放大了几倍?

网友B:
这玩意好像记得是可以到400MHZ的。以前见到一个电路后面是用变压器做的,也有一个电路放大是用2SC1970做的。这个感觉和高速数据采集有点类似,许多也是用变压器。当然也有用运放的。你如果选运放,我建议你参考一下高速ADC的典型电路用的运放。还有注意一下运放的带宽好多是标注的是G=1时的带宽。没有实际做过,只能胡乱说说,如果不对,就当反面教材。不过我建议你去一个地方,里面有许多牛人是玩DDS的。这个论坛里的人多数是学习技术然后讨碗饭吃的(至少我就是为了混饭吃)。估计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实际工作中玩过。不像人家,是爱好而发烧搞这个。www.hellocq.net 里面你能够直接购买到人家DIY的模块。你可以去哪里问问。

网友C:
楼上在开玩笑吧
能到400M?400MSPS不等于400M正弦波
能到150MHz已经要烧高香了
到200M已经谐波很多,惨不忍睹了

网友B:
楼上正解。刚才看了下数据手册,确实是400MSPS。看来年龄大了,记性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