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7-30MHz之间的无线数传资料或产品

楼主(2009-11-17):
我现在设计的产品使用在海上,目前使用的是230MHz频段的电台,5W发射功率也只能保证视距传输。而国外的某型同类产品采用的30MHz频段,200mW的功率就可以实现50Km的通讯,良好传输条件下可以达到90Km(由于在海上使用,所以通过地波传输可以轻松实现超视距)。
    我现在也想采用这个频段的电台, 但国内这方面似乎是空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相关的产品或相关资料。
    另外想请教一下,在这个频段,200mW的功率有没有法规上面的限制。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50km啊,干死移动的时刻到来了。。。。。。。。

楼主:
我对传输速率要求很低,国外的产品也只是600bps。

网友B:
参考短波电台,然后自己加上猫
基本就是这个玩意儿了

网友A:
600bps。。。。。

只能发电报啊。。。。。。

网友C:
QRP,真正的全球通……

网友D:
瓜说的对,

网友E:
海上通讯所用无线频谱和陆上的不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但都需申请许可。在海上,超短波和微波会因海水的屏蔽作用只能在视距内使用,短波可通过云层、电离层反射进行长距通讯,中长波则通过绕射效应直接地波传输,也能长距通讯,具体应用可采用的无线波段需要去查海事通讯方面的相关法律。

楼主:
参考短波电台,然后自己加上猫
基本就是这个玩意儿了
引用 网友B:

目前市场上能买到的短波电台都是进口的,功能异常强大,发射功率动辄就是100W,最小的也足有10W。并不贴合我的应用。

网友F:
接收灵敏度也太低了吧?

网友F:
哦,频率不同。

网友B:
我是让你参考,不是让你买
通用产品无法满足专有产品的低价属性,更何况你那量那么少,还闲人家短波电台贵了

楼主:
呵呵。不只是贵了(虽然贵了不只是一点,但我对价钱还不是太敏感)。
通用电台目前能查到的多数都是多波段或全波段的,对我来讲完全没有意义。而且比较麻烦的是操控需要大量的手动调节的,我需要简单,直接可以通过串口指令控制的,因为设备安装的地点没有人员职守。
发射功率太大带来的麻烦也不少,会对我的设备造成严重的干扰(没办法,有些敏感传感器没办法屏蔽)。而且短波频段功率大了法规上的问题也比较麻烦。
功耗也是必须考虑的,设备是电池供电,已经比较大的容量了(200AH),但要连续运行6个月,所以功耗上面也是要数着米粒下锅的,呵呵。

网友B:
参考电台自己做吧

楼主:
也在考虑自己做。但目前网上能查到的资料,似乎都是九十年代的东西,而是是语音通讯的产品,芯片都停产了。各大公司似乎已经不屑于作这些东西。国家可能对这个频段管理也比较严格,因此几乎没有涉足与此的公司。

网友B:
方案多如牛毛,10来W的短波机,也就砖头大小,天线上得多花点精力...

网友B:
接收:PIN天线开关、BPF、高放+AGC、(二次)变频、窄带滤波器、MC3357/3361,整形(或MODEM)
发射:石英晶体+倍频(或PLL+VCO)、调制,缓冲、推动、丙类功放、LPF

网友B:
已经不想亲自玩这个了,不过,开个培训班似乎不错...

蚂蚁,上。
哈哈
引用 网友B:

网友A:
估计早晚我要搞。

军事应用。。。。。

楼主:
做这个主要的一个缘由是国内卫星通讯发展太落后,目前仅有北斗可用,但其局限性颇多,无奈只得考虑使用短波。但目前普遍的风气认为短波是过气的东西,因此用心在做的太少。

网友G:
27-30M段还是天波,靠电离层反射的,所以这个传播是不太稳定的。
但它的传输距离是比V段的好多了,1W功率传1000公里是很正常的,
技术也是70-80年代的技术,做个样机是好简单的。
但是海上的电子产品除了本身抗潮湿酸等,还有一点就是安全,一但起火,事就非常大了。

网友E:
定频短波电台很简单,去火腿族网站就能找到现成电路,1980S的很多无线电书籍、资料上也有,少量的自己做不算PCB费用一两百就搞定了。

网友H:
小功率的短波机还是容易做的,MODEM芯片用FX604就可以上到1200bps。

网友G:
千瓦以下都好做,再大就得用功率合成了,对于个人或小公司都算难的了

楼主:
这两天在看TH7122的资料,或许实现起来相对容易一些。通过增加一级功率放大,做到200mW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I:
要做数字语音通信还是模拟通信都没有说清楚

楼主:
小数据量的数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