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期待前辈

楼主(2009-11-17):
不知道怎么改这个错,前辈指教一下

楼主:
uchar code  CentTab[CENT_TAB_N] = {……}
uchar code FahrTab[FAHR_TAB_N]={……}
就定义这两数组

网友A:
CENT_TAB_N  FAHR_TAB_N 没定义??

网友B:
...貌似提示是说没定义...  LZ先定义一下CENT_TAB_N个数值试试.比如#DEFINE CENT_TAB_N 10

网友C:
ls人家可是不定数组啊,你给人家define了数组成员个数,不好吧?

网友D:
偶也是小辈,进来学习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