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管子,怎样确定它是IGBT还是功率MOSFET?

楼主(2009-11-17):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手上有一三个脚的功率管,丝印早已看不清了,但我可以确定它是IGBT或者功率MOSFET中的一种。请问怎样确定它到底是IGBT还是功率MOSFET?

附上它的驱动电路图:(我所说的管子在图中 标号为Q1,Q2,Q3,Q4)

网友A:
貌似一个普通大功率三极管

楼主:
回二楼,我测了实物不是三极管。图上的符号只是我选用了三极管的符号。

网友B:
管它是IGBT还是功率MOSFET干嘛?
还不是一样的用?
用得着非要弄清楚吗?

再说,就1个的话,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呵呵,谢谢X的回贴,我是想直接用他的驱动电路。所以想搞清楚。

“管它是IGBT还是功率MOSFET干嘛?
  还不是一样的用?”  你是说它这种驱动电路既可以驱动IGBT,也可以驱动MOSFET吗?但从电路上看,以及它们是并联使用。我觉得是MOS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MOS管的话用指针的万用表就可以测试的

楼主:
楼上的。用万用表怎么分别出IGBT 和 MOSFET?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C:
量一量有没寄生二极管

网友D:
IGBT也有带体内二极管的。

网友D:
不通电测参数,很难确定。
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门极加电压令其导通,然后看源极(发射极)和漏极(集电极)之间电阻是否对称,是否纯电阻。

网友A:
对,大功率漏源极通常都会有反向二极管,可以其中两个脚有没有二极管特性,用小点的档没,乘1、10都行,然后确定后再打到乘10K的档,对假设的控制脚触发,再测漏源极电阻有没有变化,比较烦琐些,多试几次!

楼主:
我不通电测试时,有两个脚确实可以测到体二极管。
“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门极加电压令其导通,然后看源极(发射极)和漏极(集电极)之间电阻是否对称,是否纯电阻。”
MOSFET和IGBT哪个会在门极导通后,源极(发射极)和漏极(集电极)之间电阻对称? 哪个会是纯电阻?

网友D:
MOS管的源极和漏极之间是电阻性质,即电流与两端电压大体上成正比。而且无论正向还是反向均如此。当然,测量时需要避开体内二极管的影响,即测量时两端电压不可超过二极管导通电压。
IGBT则不然,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并非电阻性质,正向反向也不对称。

网友D:
这个办法,还请chunyang、awey、tyw和xwj等几位检查一下。

网友B:
俺都说了一样的用了,还非要分清楚干嘛呢?

楼主:
呵呵,谢谢maychang.您说得很详细。
这个是MOSFET的等效图。

这个是IGBT的等效图。
我觉得这两个器件,给栅极加导通电压后,D极和S极(或者C极和E极)都可能会是在线性的可变电阻区内。

网友D:
回15楼xwj:
这两种器件,使用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并非完全一样。

楼主:
谢谢.maychang 和 xwj 两位,相对我的驱动电路来说.它们应该都可以的. 我打算把它当MOSFET算了.

网友E:
说两句,二者的工作机理是不同的。增强型VMOS是沟道内的多子导电,导通后呈现电阻性质。而IGBT是PN结少子导电,还多了个PN结,与三极管相同,电流对电压呈指数关系,因此maychang的方法是可行的。
另外,MOS管的输出电容比IGBT大十倍,适合零电压开通。而IGBT关断时有很长的拖尾电流,适合零电压关断。工作频率上,MOS比IGBT高两个数量级,电流小一个数量级,综合指标比IGBT进步。

网友E:
在施加一定栅源电压的情况下, 测量SD或CE间的正反向电阻,可以很快的区分出它是MOS还是IGBT。
由于内部阻尼二极管的压降比较高,因此用R*1档或200R档测量基本时,MOS的SD是阻值相同,而IGBT的CE阻值则由于正反向的跨导不同,反向测量阻值会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