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测试请教

楼主(2009-11-17):
像LCR表之类的阻抗测试设备只能测试无源器件像LCR器件、材料等,请问网络分析/阻抗分析仪(譬如安捷伦4395A)可以测量有源电路的阻抗吗?
若不可以,能否给推荐个测试的仪器?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在线测试?

网友(2010-01-14):
目前没有见过

网友B:
所有的VNA/TDR都可以在线测量的
LCR电桥测量的和前面两个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C:
电路的阻抗要不你试试 环路测试分析仪,ap200

网友C:
这个滤波器的阻抗特性都可以看出来,实测数据还是比较可信的。原来用这个东西和频谱分析仪调试滤波器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