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是不是就是一个PDA?

楼主(2009-11-17):
我在淘宝看都许多arm开发板就像一个掌上电脑,是不是跟我用的惠普掌上电脑hp4700差不多的东西?
我略通一点PDA编程,希望编一个控制串口的程序,我想问的是这种arm开发板能否运行pda上运行的程序?要是的话我就方便多了,请知道的详细讲讲。

网友A:
先要确定一下你的PDA和开发板跑的是否是一样的操作系统

网友B:
你的想法是行得通的。不过,得核对版本号。不同版本,不一定兼容。

网友C:
开发板离PDA还差很远,尤其是开发板硬件和软件都没有做电源管理,不能做到低功耗

网友D:
不同版本不一定

网友E:
应该说,可以将它转化成PDA,也正是由于ARM得出现使得PDA等的开发变得更加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