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verilog交通灯程序

楼主(2009-11-17):
我用周公的easy430fpga actel公司的,编写交通灯程序(该程序是夏宇闻老师书上的,有点改动)后,前仿真能出现波形,但总是综合错误,望高手指点,程序如下:
// traffic_light.v
module traffic_light(red,h,green,syclk);
    input   syclk;
    output  red,h,green;
    reg     red,h,green,clk;
    reg[31:0]   rt,gt,ht;
    reg[25:0]   count;

    parameter on = 0,off = 1;

    initial red = off;
    initial h = off;
    initial begin green = off;clk = 0 ; count=0;rt = 5;gt = 4;ht = 2; end

    always
        begin
            red = on;
            light(red,rt);
            h = on;
            light(h,ht);
            green = on;
            light(green,gt);
        end

    task    light;
        inout  color;
        input[31:0]   delay_time;

        begin
            repeat(delay_time)
                @(posedge   clk);
            color = off;
        end
    endtask

    always  @(posedge   syclk)
        begin
            if(count==26'd12000000)
                begin
                    count = 0;
                    clk = ~clk;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 1'd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这个程序不难,好好调一下吧,这样自己学的扎实些

网友B:
恩,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调了两天,但怎么都发现不了错误,总是综合错误,唉!

网友C:
initial可以综合吗?
好好看书。

网友:
initial
daley
repeat
都不能综合

网友D:
楼主要学的还很多,呵呵,
像楼上说的那样,
那些语句是不能综合的,
是用来写testbench做激励的,
不能被综合成逻辑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刚学fpga才半个月,很多都不是很清楚,能推荐一些书关于编程的吗,编写一些类似交通灯,电子钟等的程序,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回复,刚学fpga才半个月,很多都不是很清楚,能推荐一些书关于编程的吗,编写一些类似交通灯,电子钟等的程序,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刚学fpga,遇到好多问题啊,我们教研室他们都在学arm,现在就我在学这个,所以很多时候比较头痛,呵呵,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能推荐一些书关于编程的吗,编写一些类似交通灯,电子钟等的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D:
交通灯和电子钟没怎么做过,
应该不难,
上网上搜一下,这类资源应该挺多的。

网友F:
CSDN上下的,
最近比较忙,
没检查,
楼主自己看看吧。

网友A:
楼主还是多看看书,和例程

网友F:
不客气,
程序我没太仔细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恩,资料挺好的,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