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11-17):
我画了块51的板子,起振电路的两个电容离晶振较远,上电时单片机不工作,我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不会附图,无图有真相。

网友A:
把那两个电容去掉后测试

楼主:
那两个电容不是起振用的吗?去掉可以吗?
我先试试,谢谢啊

楼主:
去掉两个电容单片机也不工作,谁知道该怎么办?板子已做好,是不是因为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B:
不会是单片机有问题吧?   确定是51?       割了晶振线,把一晶振直接烫弹片机两腿上,

楼主:
终于传上来了,大家帮我看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走得倒不算太远,就是太细,把电容那边两根线划掉,电容焊在单片机引脚上先。顺便说,我第一块单片机板子也是这样废掉的,不过以后就聪明了。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导。
没想到第一块板子就趴窝,真是出师不利呀!再问一下前辈,起振电路的标准接法是两个电容加在晶振的两端,晶振与单片机相连,我这样连接是不是很不好?
请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D:
按规则来说,越近越好

网友E:
你咋知道是晶振的事呢  说不定是复位有问题

网友F:
检查晶振的焊接,有没有漏锡导致晶振管脚与晶振外壳短接。

网友G:
是啊,看样子不算太远啊,复位什么都没问题吗?你确定是没起振?

网友H:
先去检查复位电路,检查EA脚!

晶振电容是扯远了点,但也不至于完全不工作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J:
用示波器看单片机XTIAL脚上是否有振荡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前辈、高人以及仁兄的帮助,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两个起振电容我焊错了,一个30p,一个104,能起振才怪,这个教训小弟记下了,以后干活时千万要细心!还好这就是个51开发板,要是什么重要的板子岂不误事?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K:
呵呵……LZ加油!!
这PCB板画的也太不合理了吧??线怎么这么小!!一大把空间在!!

楼主:
to17楼zhiyonghe
谢谢您的鼓励!一起加油!
我只是把这块贴上来了,感觉整版挺挤得啊,布线布了好几天才完事,刚测试完,板子终于没有问题了,幸福中...
不能骄傲!再接再厉!

网友B:
完了该揭贴说说是啥问题吧

网友L:
呵呵,前辈的点评都很精辟哦,我进来学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上面说了啊,呵呵
晶振的两个起振电容我给焊错了,两个电容不一致导致无法起振。

网友H:
LS,不是因为“两个电容不一致”,而是因为电容太大了

楼主:
啊?我理解错了啊,请前辈不吝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我用一个30p的,一个22p的电容,是不是也能正常起振?
请指教!

网友M:
呵呵,晶振频率越高起振电容越小

网友N:
是不是虚焊了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M:
感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