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SP下载问题

楼主(2009-11-17):
在使用ST Cortex-m3 STM32 ISP Demo(1.0b)的时候,按照说明将BOOT0、BOOT1设置好后,连接时却提示“run-time error‘6’:overflow。并且显示器件信息不可识别,但是右下角却显示绿点,已连接。
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0b?
It's toooooooooooooooo  old!!!!!!!!!!!!

网友B:
仔细看一下“Demo”这个词……
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哪里有新版本的可以下载呢?
还有就是在ST的网站下载的Flash Loader Demo怎么也是连接不上呢?总是提示unrecognized device 。。。。

楼主:
继续请高手帮忙!
如何能让我的STM32可以用ISP下载呢? 大家快帮帮我啊

网友A:
www.st.com/mcu
本版最上面大横幅。
可怜香版们每天打横幅这么辛苦!!!:dizzy:
如果最新版FlashLoadDemo还是不行,可以试下我的mcuisp

楼主:
这是两个软件的错误提示,有没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呢?如何解决呢?

楼主:
谢谢6楼!
这个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是2.1.0版本的,应该是最新的了吧,我的芯片是STM32F103ZET6.

楼主:
问题已解决。
ST Cortex-m3 STM32 ISP Demo这个软件始终是不能下载。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这个软件需要将Parity设置为Even,Echo设置为Disabled,这两个选项必须要这样设置,否则是不会连接成功的。
另外找到一个“STM32 ISP程序下载器”的软件,也很好用,可以到此地址下载:http://blog.21ic.com/user1/3691/archives/2008/49375.html
在使用这个软件的过程中改变奇偶校验方式的时候提示只能选择偶校验,就是这个提示使我发现了设置上的错误。
另外,在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开始连接后会停留在“获取芯片UID...”的提示下,表示已经成功连接。加载文件后点“自动烧写”就可以了。

网友A:
必须是Even,这个是ST规定的。
怎么就不试试我的mcuisp呢,呵呵
www.mcuisp.com下载

网友C:
你的那个mcuisp是不错的,呵呵,能不能加入一个序列号功能,就是在指定的FLASH地址写入指定的数据,并且能自动的加一,呵呵。

网友D:
哦,原来是设置问题呀

网友A:
to 12楼:有序列号功能呀
更强的功能都有呢.

网友E(2012-05-08):
貌似demo软件有问题啊,我用了www.mcuisp.com上面的软件下载就ok了,谢谢这位仁兄了
MARK

网友F:
感觉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G:
串口下载很给力,解决成本,还很划算的!顶一下

网友H(2014-08-27):
我用了www,mcuisp,com上面的软件下载就ok了,谢谢这位仁兄了,

网友I(2015-12-28):
DTR电平置低(-3--12V),复位
RTS置高(+3-+12V),选择进入BootLoader
...延时100毫秒
DTR电平变高(+3-+12V)释放复位
RTS维持高
开始连接...2, 接收到:79
在串口COM15连接成功@38400bps,耗时235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2.2
芯片PID:00000414
芯片FLASH容量为256KB
芯片SRAM容量为65535KB(此信息仅供参考,新版本芯片已不包含此信息)
96位的芯片唯一序列号:35FFD7054750383527571343
读出的选项字节:
A55AFF00FF00FF00FF00FF00FF00FF00
全片擦除成功
第344毫秒,已准备好
已写入2KB,进度2%,耗时2781毫秒
调试信息:-6 STM_ReadMemory
写入出错在2KB,进度2%,耗时2969毫秒

总是提示以上信息,降低了波特率还是一样

网友I:
请教各位高手,该如何处理?
我的程序原来是可以串口ISP下载的。
使用芯片:STM32F103RCT6
串口芯片:CH340 USB转232
波特率:从9600到115200都试过了

网友J: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这个软件,通过SWD接口。

网友K: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这个软件需要将Parity设置为Even,Echo设置为Disabled,这两个选项必须要这样设置,解决了困扰很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