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电源,貌似电容放电后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9-11-17):
小弟只是知道开关电源的原理,具体的不懂,最近遇到个问题,还请大侠们讲解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现象一:LCD显示器在使用时,停电了,来电后电源不工作,电源是开关电源,遂拆开电源,看看好像没有啥断路的毛病(当然具体的我也看不出来),装好以后不能用,又拆开,这次拆的时候,螺丝刀貌似碰到电容了,冒了一下火花,装好以后竟能用了。后来又遇到停电,电源又不工作了,这次没搞定,换了新的。
现象2:朋友的电磁炉,用了几年了,功率管烧坏,导致桥和保险丝烧坏,问题是确定的。换了新的器件,控制电路不工作,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对,在测试过程中,万用表笔又一次引起类似于放电的现象,然后就工作了。
这两个现象不知道是偶然地还是有一定的工作原理,如果有原理,还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要判断两事物间的关系,至少现像可重复。如果不能重复或是没有重复,则无法判断。
你所说的第一个LCD显示器的事情,本来是可以重复实验的,能用之后你再断电,看看是否不能启动,如果不能启动,将该电容放电再看看是否能启动,重复几次均得到同样的结果才可以判断这两件事之间有关系,然后才可以寻找原因。但你没有这样做,所以很难说是怎么回事。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回答。这个确实是应该去再重现一下现象。不过那个LCD电源已经不能用,电磁炉也不在了。具体的也说不明白了。以后有机会再实验吧。提这个问题也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在此谢谢maychang

网友B:
最近在弄个电路,碰到一个图好像好像可能有你说的问题 发不了图,比较器前有个电阻电容到地,延时复位,结果电阻短路,电容不能放电,比较器一直高电平。。。

网友C:
是不是反馈电压电容太大  放电慢啊

哈哈  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