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32的I2C应用问题

楼主(2009-11-17):
我使用两个LPC932通过I2C方式进行数据传输,1个为主机,1个为从机.主机控制数据的传输,从机在中断中完成数据的接受和发送主机需要的数据.现在有一个问题,主机在启动I2C时,程序运行到等待起始信号发送这里就停住不往下进行了,并且从机从来不进入中断程序,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下面是主机的启动程序:
       MOV    I2SCLH,#15 ;设置SCL高电平的PCLK周期数
       MOV    I2SCLL,#15 ;设置SCL低电平的PCLK周期数,6MHz时为100Kbit/S
       MOV    I2CON,#64H    ;使用内部SCL发生器,I2EN和AA置位,起动总线

       JNB    SI,$          ;等待起始信号的发送

下面是从机的中断程序:
       ORG     0033H
       AJMP    I2C_INT

      ORG 0100H
     I2C_INT:   PUSH A

                    MOV    A,I2STAT       ;取总线状态字
                    CJNE   A,#60H,NEXT_L1;判断DU/XIE状态
;从接受数据方式
   WRSLA_C: LCALL  RCVBYTE        ;接收数据并发送应答位
                   JNB    ACK,EXT_INT     ;若接收到结束/重启信号则退出
                   MOV    MINGLING_RAM,A           ;保存数据,MINGLING_RAM存放主机穿过来的数据

                   SJMP   EXT_INT

  NEXT_L1:   CJNE   A,#0A8H,EXT_INT
;从发送数据方式
RDSLA_C:     MOV    A,ZHUANGTAI          ;取出数据,ZHUANGTAI中存放要返回给主机的数据
                    LCALL  SENDBYTE       ;发送数据

EXT_INT:POP A
             RETI

网友A:
记得在zlgmcu.com上好像有两个LPC900互为主从通信的程序,你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