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与PC通讯,波特率为9600,LPC935用内部振荡器能实现吗

楼主(2009-11-17):
考虑片内振荡器的误差,能不能可靠工作?还是要另加晶振.

网友A:
看芯片手册上面说的可以接受的晶振偏差范围。片内的误差要大点。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按照一般的偏差范围,应该可以。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建议好好考虑,我曾经用过LPC932的内部晶振,在室外低温环境下出现频率飘逸严重,导致通讯故障严重,后来外加了晶振。RC大部分情况只适用于对时钟要求不严格的场合。如果要考虑整个温度范围,或许有99%的芯片能够工作,但总有些瑕疵品会断送了你的产品和你的工程师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