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双声道立体声音频放大器

楼主(2009-11-17):
我现在手头有一对HIBOX ABS小喇叭,4欧,2.5W,想自己做个小音箱玩玩,请问大家应该选什么芯片啊,我见过人家用EUA5202,不过那是贴片的,我想要个DIP封装的,有没有熟悉的,大家推荐我一个。我是新手,没什么经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tpa1517
很多了。

网友B:
D类,pam8403 sop-16

网友C(2009-12-24):
用原来老声卡上的那个功放TDA1517,DIP封装,单12V供电,OCL,2*4W(4欧) or BTL 8W (8欧)。

网友D:
DIY过N多的功放,偶用过最好用的IC小功放就是TDA7057AQ,单4.5~18V供电,BTL*2,2*8W (8欧@15V),直流音量控制,由于是BTL全对称电路,信噪比、音质都相当的好,贴着喇叭都听不到任何声音。

最主要的是电路超级简单,接上输入隔直和退偶电容就可以了:
下面的电路就是实际应用电路,够简单吧?
(注意:带AQ后缀的是8W,不带的是3W的,买的时候请留意。)

网友E:
就用TDA2822就行

网友F(2010-02-07):
用MIXIN公司的音频处理器吧。效果很好的,我正在用,好好听。

网友G(2012-01-06):
classD SSM23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