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ARM中变量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9-11-17):
如题,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float,double 都各是多少位的呢?哪里有这些资料?谢谢!

网友A:
参见C语言标准

楼主:
呵呵。好像跟C 语言标准里面的不大一样。例如C 里面的字长为16BIT而在ARM 里面却为32位

网友A:
和51单片机的C定义是一样的;因为C是一样的;

网友B:
都是标准C吧

楼主:
有些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51的C 是一样的?

网友A:
恩,差不多吧

网友C:
和51单片机的C定义是一样的;因为C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不要误导,怎么可能一样,C标准并没有规定变量类型必须是多长。

变量的实际字长是编译器相关的,而编译器是和处理器相关的。

51编译器中char是8位,int是16位,long是32位
ARM编译器中char是8位,int和long都是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