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11-17):
LPC2292串口中断接收:
1.若不使能中断,是不进中断的。
2.若使能后,频繁性无故进中断(串口端跳线没接,不存在数据和干扰),死在while((U0LSR&0x01)==0);

以前一直没出现过,这几天出现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困惑,难道芯片会有问题?请教周工们,谢谢

网友A:
这个你还是先检查一下电路吧,因为是最近才出现的

楼主:
VICIntEnable = 1<<6;             // 使能UART0中断0x40

单步调试到这句一切正常,再单步,程序就自动全运行了,点击“停止”,程序死在while((U0LSR&0x01)==0);

若设置VICIntEnable = 0;程序就正常运行

RXD0和TXD0都空置啊,不存在数据和干扰呀!!

楼主:
我用该程序去运行开发板是好的,估计是硬件吧,手头我自己的板子2块都这样,但是要说硬件问题那以前为什么不出现,而现在一出现2块板都出现!!

硬件能查些什么呢 ?晶振,复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哪里连线出问题了

楼主:
查过了,没什么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那就奇怪了,关注中……

网友B:
关注中,我这里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我用的芯片是 CY8C38, 触摸按键有26个,以前我是单个的,并且是手动的从上位机发送数据下来,没有出现过问题,现在我发送数据包的时候,就老出现死机的现象,一死机,整个系统都不运行了,触摸按键是每扫描一个按键,就中断一次,将按键扫描完,都进了 26次中断了,在这其中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很容易死机,现在我急切的在等待谁能帮我解决下,如果也碰到过类似的,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C:
串口跳线没接,RXD0引脚处于悬空状态,由于没有确定的电平,很容易受到外围环境的干扰而误入中断。

网友D:
用万用表测测RXD0引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