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tel PCB 文件网络表问题。

楼主(2009-11-17):
本人画PCB的习惯都是先设计好SCH,然后通过Protel99se ERC检查无误后,生成Create Netlist网络表,最后再Update PCB的,所以设计的线路都是有Connection线的,这样每次我点一条线路,就会立即自动将整条线路显示出来,很方便查看,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设计电路的,算是比较规范吧。

但是今天突然发现我的PCB文件里面的网络点都没有了(估计是把送厂加工的文件和源文件搞错了或者源文件被覆盖了),也就是每条线路都是“No Net”了,我试着通过SCH重新Update PCB,结果发现只是连接元件的根部线路是恢复了,但是原件之间的很长的路径线路都还是“No Net”,这样我点击任何一点,只有一小段”被选中”,郁闷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该怎样做,谢谢!谢谢!

网友A:
工程文件中的PCB应该是完好的吧(一般是单独导出工程中的PCB文件给加工厂)。否则修改走线网络属性即可。

网友:
如果你可以确定你的没有网络的PCB是正确的话,你可以在PCB中再自动生成网络的。只是网络名称与之前的会不一样了。但像你所说的选中的一条线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PCB可以保证是完好的,请问如何“在PCB中再自动生成网络”?
多谢!

网友B: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protel就是这个德行,DXP也是这样。
只能修改元器件焊盘的net,不能修改线的net

网友A: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protel就是这个德行,DXP也是这样。
只能修改元器件焊盘的net,不能修改线的net
引用 网友B:

线也是可以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线的怎么该改?是不是有什么属性要选择先?
谢谢

网友C:
PCB复制,再粘贴就会没有NET的,是不是这样操作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不过我有原理图,我觉得应该可以恢复是不是?

网友B:
线也是可以修改的。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升级到PCB,没发现线会自动变net,线一般都会变绿色警告。
线的net我现在也只能手动修改,或删掉重连

网友D:
线可以修改  但是只能手动
还没发现自动的功能

网友A:
自动修改技术上不是问题,问题是“逻辑”上。若两个焊盘分属两个网络,其之间又连有一条线,你说该往哪里靠?因此系统把这种可能出现歧义的问题留给了“人类”来解决,这便是人和机器的差异。

楼主:
PCB中删掉所有的线,保留器件,然后把网络表重新加载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PCB中删掉所有的线,保留器件,然后把网络表重新加载一次,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要把全部线重画一遍?

楼主:
那不是要把全部线重画一遍?

楼主:
没有好的方法吗?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E:
可以吧,update pcb时选中assign net to connected copper

网友B:
ls,有这个选项吗?截图看看

网友E:
怎么贴图

网友F:
高级回复 ,然后点添加附件 或者 批量上传

楼主:
可以吧,update pcb时选中assign net to connected copper
引用 网友E:

测试了,好象没作用哦。

网友E:
不会吧,是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以前这么验证过根据抄板PCB(扫描出来的)画的SCH,还可以

网友E:
:lol,
今天挣了十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