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12位ADC芯片,性能类似AD1674,但要串口的

楼主(2009-11-17):
现在使用AD1674(就是以前很流行的AD574的升级型号,和574管脚兼容),并行接口,现需要对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做隔离,要改用串行接口的(SPI和IIC方式不限),请推荐合适的型号。
12位,单通道(双通道输入也可以),模拟供电正负15V,输入电压范围正负10V,转换速度要求不高,几十微秒就可以。
谢谢!

楼主:
TLC2543 是5V以下供电,现在是不是很少再生产正负10V以上供电的ADC和DAC了?

网友A:
MAX1272、MAX1270

不过太不好买了,而且超贵,不太建议使用,象楼主这样的情况建议用电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