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语法请教

楼主(2009-11-18):
C51, se, ge, AN, AI
if(rpm<10000>999)     //转速在1000-9999之间;这样的检测语句可以吗?
  {
   qian=rpm/1000;
   bai=rpm%1000/100;
   shi=rpm%100/10;
   ge=rpm%10;
  }

  rpm=(rpm_sec/4)*60;   //还有这样的运算行不行得通?

恳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if 不行;
为什么不直接用  rpm=rpm_sec*15?
中间的算法有点土,让电脑重复做除法计算,运算量很大。

楼主:
非常谢谢!是我糊涂了~~~

楼主:
因这我要检测的数值范围是0-999-9999-65535,如果拆出来判断那运算量更大了,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把4位数 i 拆成BCD码是不是这样更好些?:
ge=i%10;
i/=10;
shi=i%10;
i/=10;
bai=i%10;
qian=i/10;

网友B:
if里面的判断语句不行

rpm=(rpm_sec/4)*60; 是可以的

网友B:
4楼: 因这我要检测的数值范围是0-999-9999-65535,如果拆出来判断那运算量更大了,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用if elseif 肯定行

楼主:
谢谢~··用if elseif 就OK了

网友C:
if(rpm<10000 && rpm>999)
{
........
}

网友D(2009-12-18):
應把
if(rpm<10000>999)
改為
if( (rpm>999) && (rpm<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