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背光的驱动电路

楼主(2009-11-18):
用TFT3.5的液晶,背光要求DC20V20mA,不知用什么芯片合适?

网友A:
你的是正压还是负压,3.5要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吧,有那么大的话负压可以用MAX749,或者用34063(效率低些)

网友B:
LS正解

不过背光一般是单独供电,无所谓正负

楼主:
是正压的

网友C:
这类IC比较多,去zlg的网站上看看。

网友D:
最便宜的是mc34063,当然,也是品质最差的。根据你的项目需要选择。可选择范围太大了。

楼主:
LT1107,LT1937都达不到电压啊。

网友A:
LT1107可以输出24V呢,你用这种接法可以计算得出来!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不和数据手册一样,不过实际电路中有这样接的,还是一块富士的板上!

网友E:
我有点串连LED的模块。wgc204@163.com

楼主:
多谢8421pcb
我先用MAX1706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