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的对象均为变化量(差异)”这句话如何理解?

楼主(2009-11-18):
(无正文)

网友A:
原则上可以这样认为,若是永恒不变的信号(其实可理解为电源了)就无所谓放大了。但有时候会遇到变化非常缓慢的信号,此时会冠以“直流放大”称呼,那是说明非常缓慢,处理技术有别于变化快的信号罢了。

网友B:
好象应该这样解决:

放大的对象就是输入信号,在(放大器的)函数里,它是自变量。既然它是自变量,所以就是变化量了。

许多电路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能按照我们的意愿面对“变化量”。一些恒定不变的量,它虽然不变化,但这种恒定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比如时间频率中,秒的定义就是很好利用“不变化(非常稳定)”的条件来作为测量基准的。测量电路应当很好地反映出这种稳定。

楼主:
感觉解释有点太晦涩,还是不太懂

楼主:
原则上可以这样认为,若是永恒不变的信号(其实可理解为电源了)就无所谓放大了。但有时候会遇到变化非常缓慢的信号,此时会冠以“直流放大”称呼,那是说明非常缓慢,处理技术有别于变化快的信号罢了。 ...
引用 网友A:

直流信号经过放大器也是可以被放大的吧?

网友A:
“直流信号经过放大器也是可以被放大的吧?”

没错,但通常不会是绝对的直流。就算是现实中的电源,由于供电和负载的变化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