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TFT接口大侠帮看看

楼主(2009-11-18):
奇美7寸 TFT接口如下:
Pin Name I/O Description
1 GND I Power Ground
2 VGL I Gate OFF Power Supply Voltage
3 VGL I Gate OFF Power Supply Voltage
4 /XAO I Output all-on control
When /XAO is set to L, all outputs are fixed to VGH
5 VDDG I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3.3V)
6 VDDG I Gate Driver Power supply (+3.3V)
7 GND I Power Ground
8 VGH I Gate ON Power Supply Voltage
9 UD I
Gate Driver Up/down scan setting
When UD=H, reverse scan
When UD=L, normal scan (Default pull low)
10 DE I Input data enable control
When DE mode, active High to enable data input. (Default pull low)
11 FRC I
Dithering control setting
When FRC=H, the width of data input 8 bits
When FRC=L, the width of data input 6 bits and set Dx0 and Dx1 to logical low
(Default pull low)
12 B07 I Blue data (MSB)
13 B06 I Blue data
14 B05 I Blue data
15 B04 I Blue data
16 B03 I Blue data
17 B02 I Blue data
18 B01 I Blue data
19 B00 I Blue data (LSB)
20 CLK I Clock signal
User can input different polarity CLK by EDGSL setting. (Default pull low)
21 GND I Power Ground
22 G07 I Green data (MSB)
23 G06 I Green data
24 G05 I Green data
25 G04 I Green data
26 G03 I Green data
27 G02 I Green data
28 G01 I Green data
29 G00 I Green data (LSB)
30 R07 I Red data (MSB)
31 R06 I Red data
32 R05 I Red data
33 R04 I Red data
34 R03 I Red data

36 R01 I Red data
37 R00 I Red data (LSB)
38 RESETB I Hardware global reset. Low active (Default pull high)
39 EDGSL I
Define input clock polarity
When EDGSL=L, Latch data by rising edge of CLK (Default Pull Low)
When EDGSL=H, CLK polarity is inverted, Latch data by falling edge of CLK
40 LR I
Shift direction of Source Driver IC internal shift register is controlled by this pin as
show below:
LR=H SO1

楼主:
41 GND I Power Ground
42 VCOM I Common voltage input
43 VCOM I Common voltage input
44 VCOM_Cst I Power Ground
45 VCC I Digital power supply (+3.3V)
46 VCC I Digital power supply (+3.3V)
47 AVDD I Analog power supply (+12V)
48 AVDD I Analog power supply (+12V)
49 GM1 I Gamma voltage level 1
50 GM2 I Gamma voltage level 2
51 GM3 I Gamma voltage level 3
52 GM4 I Gamma voltage level 4
53 GM5 I Gamma voltage level 5
54 GM6 I Gamma voltage level 6
55 GM7 I Gamma voltage level 7
56 GM8 I Gamma voltage level 8
57 GM9 I Gamma voltage level 9
58 GM10 I Gamma voltage level 10
59 VSSA I Power Ground
60 GND I Power Ground

楼主:
好像没有行场同步信号输入啊?
难道根本不需要行场同步吗?

还有Gamma voltage 伽玛信号电压咋处理啊?

网友A:
通过DE脚同步,自己去仔细看DataSheet中的相关说明。

楼主:
结贴。
刚才看了元太TFT的资料,TFT同步分为所谓HV模式和DE模式。
奇美的TFT只提供DE模式。

DE模式即把HV模式的同步时间合并由DE端确定。

感谢一下XWJ回帖

网友B:
Gamma voltage 伽玛信号电压 一般选择默认的出产值

网友B:
国产的TFT就是不行啊

楼主:
刚才看了伽玛信号,要用一大堆非标电阻分压,还要求精度。

真实不好办

网友C:
我记得,貌似有不要那些分压电阻的屏,其他接口基本一样,建议换屏。

网友C:
你到俺qq群:630571问ben管理员,他说卖屏的。
里面好像有好几个卖屏的。

楼主:
是啊。现在不少屏不内置伽玛信号和电源电路。
但是我看中这块屏的5万小时背光寿命。
其他TTL接口的7寸屏的背光寿命都只有2万小时

网友C:
一般,led背光寿命很长。
所谓的寿命,能保证吗?
2万小时,连续得点1000天,差不多三年,你咋检测?

网友C:
led寿命问题,关键是你的亮度,
如果亮度小,led寿命就长。

楼主:
是啊。
参考时间是按50%亮度算的,
但是我现在不能确定20-30%亮度是否合适。

还有就是液晶的LED不能等同于一般的LED,
液晶的背光LED亮度很亮,电流也大很多。

现在打算先用一个接口简单外型尺寸相同的屏把东西先搞定,
然后再改进

网友D:
我有7寸的TFT,LED寿命标称值是4万小时。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E:
这个屏用什么IC来驱动啊? 一般的S3C2410可以吗?

楼主:
TFT 屏的驱动电路板和屏是做在一起的。
一般,提供TTL RGB接口信号,或者LVDS接口信号。

对TFT屏的控制可以用单片机直接按照时序控制,
或者用带TFT彩屏控制器的ARM,
如2410或者lpc2478,

当然成本比较便宜的方案是wangkj做的CPLD+sdram控制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上的,
比如奇美 G070Y3-T01这样的屏, 接口是类似
CLK
LD
REV
POL
DIO1
SAO
OE
CKV
STVU

这样的,  2410或2478还能驱动吗? 或者其他什么IC能驱动吗
我看2410的规格书里LCD部分有这几个信号.(就是那个什么SEC TFT LCD)

楼主:
LS提到的有些信号是做设置用的,可以根据需要固定拉高或者拉低

关键是G070Y3-T01也有一大堆伽玛信号,电源也比较麻烦,
要加伽玛信号转换板才能由2410或2478驱动。

网友E:
谢谢 machunshui 先

今天看了下规格书, 知道了SHL, U/D等是用来做设置的,
然后看了下跟2410的连接, 却发现有几个脚对不上:
CLK
LD
POL
CKV
XAO
跟2410的描述有些对不上的感觉,  请教下 machunshui,这几个脚需要怎么连呢

POL这个脚,有的屏是做输出的, 给VCOM用, 怎么这个屏是输入呢

楼主:
CLK 是时行钟脉冲输入,
CKV 是场时钟???

其他的几个与伽马信号控制有关.
具体咋控制,我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