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介绍NXP LED驱动器PCA9632有什么优点?

楼主(2009-11-18):
请介绍NXP LED驱动器PCA9632有什么优点?

网友A:
I2C LED 驱动器:

PCA9635
PCA9685 PCA9625

Ø

PCA963x :低功率
LED 控制/驱动器
ØLED 指示器,ØLED 背光驱动器,Ø例如多色背光驱动器
PCA963x: I2C 4/8/16-Channel LED Driver
file:///C:/DOCUME~1/cnh00323/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应用

  手机键盘背光

   RGB LED 指示灯

  游戏机

4/8/16通道LED
驱动

   On / Off

  独立的
PWM 控制

  分组
PWM 控制
file:///C:/DOCUME~1/cnh00323/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输出结构
   5 V 输出
  可编程输出延迟控制

   10mA 输出电流,使用散热器,电流可达25mA

file:///C:/DOCUME~1/cnh00323/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OE 输入脚允许硬件调光

file:///C:/DOCUME~1/cnh00323/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允许同时分组寻址
file:///C:/DOCUME~1/cnh00323/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Fm+模式 I2C 接口协议
file:///C:/DOCUME~1/cnh00323/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25 MHz 全内部晶振

2.3V to 5.5V 工作电压

file:///C:/DOCUME~1/cnh00323/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温度范围
= - 40 to 85 °C

封装: SO-32

网友B:
PCA9632的主要优点有:
1.具有4个独立的PWM控制器可以单独控制每个LED灯的亮度;同时还具有一个整体的PWM控制器 支持群组LED混光。
2.超低功耗 待机电流小于1uA。
3.小封装。
4.两线的I2C总线控制。
5.PCA9632单芯片可以实现控制LED灯闪烁或混光功能。
6.内置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