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介绍NXP LED驱动器PCA9632有什么优点?

楼主(2009-11-18):
请介绍NXP LED驱动器PCA9632有什么优点?

网友A:
NXP PCA9632 是基于I2C总线的4位LED控制芯片,它对R/G/B/A(黄)的混光作了特别的优化处理。每个LED都可以由8位256阶的PWM进行调制. 所以它对于四灯的混光应用是极好的选择,另外PCA9632具有超低的功耗,在3.3V供电下只有50微安的电流消耗。 PCA9632已经被Google手机Gphone所采用。

网友B:
在3.3V供电下只有50微安的电流消耗?这么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