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UBA2014 220V调光方案只有charge pump方式?

楼主(2009-11-18):
UBA2014 220V调光方案只有charge pump方式?

网友A(2010-04-02):
:victory:一样期待,好像目前调光的都是这种方式的,这种方式是否可靠,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B:
期待更好的方式出现!

网友C:
还有什么方式吗?期待!

网友D:
UBA2014的charge pump方案只是其中一种,由于charge pump方案是一种比较便宜而且性能也可以,所以我们推荐了这种方案,当然了,UBA2014也是可以用PFC或者MCU方案的,或者bleeder电路也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