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器件] 如何在设计中保护LDMOS晶体管?

楼主(2009-11-18):
如何在设计中保护LDMOS晶体管?

网友A:
哪方面呢?

网友B:
很多可以保护的措施啊

网友C:
从低频到高频都要注意保护。

网友D:
一种LDMOS晶体管(10),在该LDMOS晶体管(10)的掺杂区域的中心插入有肖特基二极管(28,16)。典型的LDMOS晶体管在中心具有漂移区(16)。在此情况下,将肖特基二极管(28,16)插入在该漂移区(16)的中心,这提供了以正向方向从源区(22)连接到漏区(24)的肖特基二极管(28,16),使得将漏电压钳位到低于PN结阈值的电压,从而避免将该PN结(16,12)正向偏置。一种替换方式是将肖特基二极管(60,44)插入在其中形成了源区(54)的阱中,其在该LDMOS晶体管(40)的周围。在这样的情况下,肖特基二极管(60,44)不同地形成,但仍然从源区(54)以正向方向连接到漏区(56),以实现期望的漏区(56)上电压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