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S中无法加入断点

楼主(2009-11-18):
用CCS仿真2812,一加入断点出现下列提示file:///C:/DOCUME%7E1/CHENGB%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jpg
Breakpoint Manager: The target will not be run as the breakpoint could not be moved to a valid line at main.c line 124. It has been disabled.
怎么办啊

楼主:
高手麻烦解答一下啊

网友A:
把程序发出来看下

楼主:
#include "DSP28_Device.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int *adr,i,b;
while(1)
  {
   adr=(int *)0x2400;
   *(adr)=0xaa;
        b=0;
        delay(100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0)
    t--;
}
我用DSP2812地址总线控制D/A转换芯片的通道选择及片选信号,用数据总线控制D/A转换芯片的分辨率,简单的说就是向地址总线0x2400写数据0xaa。但是用CCS仿真不但无法加入断点,而且结果也不对,求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B:
int *adr
这样定义指针可以吗?int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数?这句好像有问题。
恐怕地址根本没有写出去,不妨用示波器或其他什么方法检测一下。
另外,如果无法在某一行设置断点,可以在它的上面或下面一行、两行的地方试一试。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发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