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和复位问题

楼主(2009-11-18):
在调试中,发现有时有类似STM32没有复位,而系统无法启动的现象,包括使用STM32自身的复位电路和外接复位芯片。按理说,这种问题是不应该发生的。

进一步的调试发现,若断开VBAT,再接上,系统就无法启动。

是否由于RTC的问题会导致系统无法启动呢?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好像自相矛盾:在调试中,发现有时有类似STM32没有复位,而系统无法启动的现象,包括使用STM32自身的复位电路和外接复位芯片

既然说没有复位,为什么又要用自身的复位电路和外接复位芯片?
既然没有进行复位,系统当然无法启动。

楼主:
香版主,我可能说的不清楚。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做系统调试时,发现系统有时无**常启动,怀疑与系统复位有关。外加了STM809的复位芯片产生外部复位信号提供给STM32,但现象还是存在。STM32的更新是正常的。

后来在先断开RTC的备用电池,再连接备用电池时,系统完全不能启动。

所以我们怀疑RTC部分与系统不能启动有关,能否在软件上提供一些建议。

楼主:
无法 正 常启动,不知为何有××出现

网友A:
不能正常启动的现象是什么?

另外,STM32不需要外部复位芯片,如果要使用外部复位芯片,也要选择开漏输出的,因为在STM32产生内部复位时,它会拉低复位引脚,复位引脚是一个双向引脚。

网友A:
RTC备用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最好贴出复位和供电部分的电路。

楼主:
RTC备用电池的电压是3V, 复位芯片的复位电压2.9V。系统电源3.3V。电路是用在原有平台上的,长期验证了的。

网友B(2010-05-14):
我的也是无法启动哦
老是在等待复位
老在RTCConfig()的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RESET)
这个函数等待!
请专家解惑!!
ghbjimmy@163.com
多谢!

网友C:
rtc 的晶振匹配不好,就容易不起振。

网友D:
我知道一个  专门stm32制作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