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的温度量测还搞不定时,请进, ◆〓 , 老帖新开

楼主(2009-11-18):
实用的温度量测教程 22页 1.2M

网友A:
呵呵,温度传感器也就是热电偶和PT的使用稍微麻烦点。

主要还是热电偶麻烦点,因为涉及到了一点弱信号放大的问题,又要注意零点的问题,需要使用差分放大,有单电源和双电源的问题需要处理,这个时候选择什么样的元件,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怎么进行温度补偿等等,对于新人来说要麻烦一点。

呵呵,好象没人针对这些实际的工程应用进行讲课。

欢迎老T开坛拉。。。

楼主:
弱信号放大我感觉用得较方便较省心的是ICL7650自动堑波稳零运放.价格高了点,不过一般工控装置是能承受的.

网友A:
7650买起来就够麻烦的了,那价格估计多数人承受不了。。。

网友B(2010-03-28):
进来学习下了
哈哈

网友C(2014-09-21):
谢谢共享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