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如何看待静电保护器件引入的插入损耗?

楼主(2009-11-18):
如何看待静电保护器件引入的插入损耗?

网友A:
这个论坛光有人发帖没人回啊

楼主:
找到答案,公布一下:

如果只有ESD保护功能的话,要考虑分布电容和漏电流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B:
是啊,弄得楼主自己都知道答案了还没人来回答

楼主:
:lol无语的笑一个

网友C:
弱问:静电保护器件都有哪些了?

网友D(2010-01-04):
静电保护器件分好几类 ,一类如泰科的PolyZen 器件,是由一个稳定的 位电压精准的齐纳二极管和一个非线性聚合物PTC(正温度系数)组合而成,PTC通过由低阻态向高阻态转换,从而对二极管过热或过电流故障作出响应。

一类是采用多个二极管结构的,如NXP的IP4281CZ10等,还有采用NMOS架构的。
静电保护在设计中应用的越来越多,确实需要多关注。

网友E:
如果只有ESD保护功能的话,要考虑分布电容和漏电流对信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