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可预取内存的概念

楼主(2009-11-18):
在一些应用中我们会遇到"可预取"内存的概念,可预取性是指存储器空间的可预取能力。如果读操作没有副作用(即如同从 RAM 中读数据一样不会破坏数据),则称存储器空间可预取。必要时可将字节写操作合并成一个双字写操作。可预取是读取一次以后不会改变读取地址和存储状态的任何改变,CPU 可缓存它的内容并且对它做所有类型的优化,.非"可预取"的内存就象FIFO地址影射到内存地址,读取数据以后会引起FIFO指针的改变.另外还象一些中断状态IO影射到内存,读取这个内存后,可能会清除中断标志等等,所以CPU不可缓存这个内存地址.

网友A:
预取是观察内存存取模式,并试图事先早几个周期预期将需要哪些数据的机制。重点在于传回数据给快取,让数据在快取中方便处理器存取,即使当处理器不需要时,也可藉以来将频宽最大化。

网友B:
把I/O寄存器实现成内存区间的PCI设备可以通过设定其配置空间寄存器的"内存为可预取"位(bit)来标明某地址区间是否可预取。如果内存区间被标记为可预取,那么CPU便会缓存其内容,访问时会进行各种优化方法;相反,访问不可预取内存时就不能进行优化,因为每次访问都伴随副作用,就和I/O端口一样。将其控制寄存器映射到内存地址范围的外设会把该范围置为不可预取,不过诸如PCI板卡上的显示内存(video memory)之类都是可预取的

网友C:
学习了,我们用的电脑里的那个DDR就和预取内存有关!

网友D:
这点知识还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