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低功耗唤醒问题

楼主(2009-11-18):
最近的一个STM32的应用需要进入低功耗,结果碰到一个问题很奇怪,流程如下:
1)通过WFI进入SLEEP模式,然后通过Systick来唤醒
2)通过调用库函数(如下)进入STOP模式,然后由外部电路通过一个外部中断引脚唤醒;唤醒后,重新初始化HSE和PLL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3)进行一些操作后,重复上述1)、2)
结果,第2次进入步骤1)程序死在那里了。

楼主:
为了用JLink调试上面的问题,在进入STOP模式前调用了下面的语句:
    // enable Debug in Stop mode
    DBGMCU->CR |= DBGMCU_CR_DBG_STOP;

结果,第2次进入步骤1)程序就不会死在那里了。
这是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
问题还在于:把JLink拿掉,对STM32重新复位(不是重新上电),第2次进入步骤1)程序就不会死在那里。

而把JLink拿掉,对STM32重新上电,第2次进入步骤1)程序又死在那里。

很奇怪,STM32的唤醒跟调试模块纠缠起来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需要清除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CB_SysCtrl              ((uint32_t)0xE000ED10)
// SLEEPDEEP bit mask
#define SysCtrl_SLEEPDEEP_Set    ((uint32_t)0x00000004)
    // Clear 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__IO uint32_t *) SCB_SysCtrl &= ~SysCtrl_SLEEPDEEP_Set;

网友A:
非常好的总结,学习

网友B(2013-03-26):
能加我的QQ么36910500谢谢了

网友C(2015-12-10):
这个靠谱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需要清除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 ...

这东西需要手动清除吗?我看其他的唤醒代码没有呢?

网友D(2016-10-16):
stm32的低功耗系列是不是就是L系列啊,有开发板,想玩玩

楼主(2018-03-16):
引用 网友D:
stm32的低功耗系列是不是就是L系列啊,有开发板,想玩玩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