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们

楼主(2009-11-18):
不知道大家一般用什么软件来设计PCB,发现一个问题,ORCAD加pads,原理图导入PCB有些网络不能连上,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解决过.可以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有些地方没有加跨页连接标号.或者是封装有问题.
我也刚学不久.

网友B:
软件中的PCB库是IC厂商给的,而SCH库是软件供应商自己做的,两者的序号定义不一致的时候,会出现网络连接不上。解决方法:
打开SCH库文件和PCB库文件,修正不一致的引脚定义序号即可。

我比较笨,从来都是手动布局, 手动添加网络,手动布线。呵呵。做原理图,也很懒,用普通线表示一下就可以了,呵呵,SCH库文件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