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尖锋是漏感引起的么?老师帮忙分析下

楼主(2009-11-18):
一个12V输入电压1000W功率的逆变器在实际测试中发现低压功率管在开启和关闭瞬间会产生极高的尖锋电压,最高尖锋电压大概是输入电压的6~7倍左右,而且这个尖锋会随着功率的增大而增大.
1:采用的是4对低压功率管IRF1404(140A/40V) 由于这个尖锋的存在管子很快被击穿
2:采用4只高频EI40变压器进行串联升压后通过二极管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后得到DC300V左右直流.
3:通过2对大功率MOSFET连接成全桥方式得到230V/50HZ交流电压
为了减小这个尖锋首先检查初级的RC,没问题,改变参数测试,丝毫没有一点反应
检查开关管驱动波形,带载后测试,波形也正常
后来我怀疑起变压器了,把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又原来的串联方式改成并联输出,结果这个电压尖锋没了(确切点说应该是非常低了,对管子没有影响了)
本人学艺不精,实在是没法了,想请教各位老师,为什么次级串并连方式会影响到初级的开关尖锋电压?这个是不是变压器漏感造成的?
拆了别人做的电路基本都是相同的原理,而且它也是采用串联的方式,但他的开关波形基本就没有尖锋电压
难道我的变压器不对吗?
麻烦坛子里的老师出来帮我分析下,非常感谢!

楼主:
昨天晚上又把他 的变压器和自己的变压器作了电感和漏感及Q值测量比较,基本都一样
没办法了,如果是PCB设计不合理那也应该在驱动波形上能反映出来啊,可我的驱动波形非常好,死区调整的也比较合适,但就是搞不下这个尖锋电压,论坛里的大虾出来说几句啊,也可谈谈你的观点,冒个泡也行啊

网友A:
此尖峰正是漏感及回路分布电感引起,可在DS上并肖特基或快恢复二极管解决, 并加适当的RC吸收阻尼振荡

网友B:
输入端并联一个压敏电阻HL0805ML390C进行尖峰脉冲的抑制。

楼主:
多谢PowerAnts斑竹指导,请问你说的DS是不是在开关管的漏极对电源并联二极管?可别人做的没有这个二极管啊,还有测试变压器参数也基本一致,而且他连RC吸收也没加,真不知道为什么了
另外请教PowerAnts斑竹:请问有没有耐压在50V左右电流大于160A的MOSFET或者IGBT管?请麻烦斑竹推荐下,谢谢

网友A:
很多:IRF1405  IRFP4468 IRFP4568 IRFS4010 IRFB4110  IPB016N06 IPB017N06 IPB019N08 IPB036N12 IPB025N10...

需要样品可找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