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 LUMINARY LM3S

楼主(2009-11-18):
请问有什么用这个的吗?  小弟正在学习

网友A:
用了,挺好用的(只说上手)。根据你的应用买块开发板,把相关例程跑通,都有源码,结构大概看懂,加加减减,OK,可以拿去演示了。

网友B(2010-02-21):
提供在TI/ Luminary Micro开发板RDK-IDM-L35和RDK-IDK-SBC上使用的Kitronix带触摸屏3.5" TFT LCD Module (K350QVG-V1-F)。该屏内带Controller,可直接与外部MCU相连。 如果您以前使用的是Top的3.5" TFT LCD Module带控制板的方案的话,使用我们的屏(带触摸屏),不用控制板,可直接与MCU相连通信。不但线路连接简单,并且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另公司还有2.0“~4.3”其它尺寸的屏(带触摸屏)。
Kitronix Display (H.K.) Limited Shenzhen Office   联系人:盛先生 Tel: 18929390669   E-mail: jacky_sheng@126.com

网友C:
楼上广告

我们公司用lm3s的芯片,开发工控产品

网友D:
前段时间申请到了一个TI'的开发板!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