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硬件从那方面入手好,高人指教下,谢谢

楼主(2009-11-18):
本人是做不间断电源的,关于电路方面不太懂,想学习下硬件方面的值知识,能够看董电路图,希望各位高人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我一向主张从电工学(各种教材名称不一,也有称电工原理、电工基础、电路基础等等,总之是从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那些)开始。

网友B:
严重赞同LS,建议初学者先去学懂《电工学》。

网友A:
难得xwj“严重赞同”。先偷着乐一下。

网友C:
电路分析,模拟基础,控制理论先看看
运放绝对是入门模拟电路的最好选择

网友A:
不同意楼上。
充分掌握分立元件电路之后,才可能掌握运放的工作。
将运放作为模拟电路的入门,必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D:
没有弄懂三极管,难道可以弄懂运放吗??

网友:
电工是基础,不过在下个人有个体会,就是在学习理论的时候能结合一些实验,比如说制作简单的收音机,着看起来和普通,但是能让你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同时能培养对模拟电子的学习兴趣。我只是把自己学习的经验与大家一同分享,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能谅解并给予指出,小弟我将感激不尽!

网友C:
不同意楼上。
充分掌握分立元件电路之后,才可能掌握运放的工作。
将运放作为模拟电路的入门,必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引用 网友A:

毕竟我们只是应用运放,而不是造运放。
对于新人,花大把心思在三极管放大上我觉得还是先从简单的运放应用入门实际点。
有点基础之后在去看看分立元件比较好。
比如学开关电源,总不能先用分立元件而不用芯片吧。

补充下,这个问题就好比小孩子启蒙认知一样。先告诉他中国,美国在地球的哪个地方,而不能和他们说中国与美国的历史。可以先让他记住汉字怎么写,但没必要和他们详细解释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写。

楼主:
谢谢大家。:l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