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gpio读取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gpio接一器件输出脚,gpio设置为OD,外部加5v上拉。

#define TLC2543_SO_read        GPIOC->IDR  & GPIO_Pin_7

怎么读不到数据呢?

网友A:
怎么叫读不到数据?

读这个脚之前,你必须在这个脚上输出'1'。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脚?

楼主:
gpioc的pin7阿。

楼主:
读之前需要 GPIOC->BSRR = GPIO_Pin_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