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开关

楼主(2009-11-18):
我们学校早晨6点来电,我一般8点起,早上要用热水,冷,懒得起来烧,所以想做一个让它自己烧水的,很简单,就是6点来电,然后延时1个半小时接通热水器,烧水20分钟后自动断开,用单片机做最简单,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安全第一,不想害你

网友B:
;P   自己整个吧,        话说我们以前学校,3W多人.那几个食堂,冬天能供应多少个人的热水?           都在宿舍热得快烧水.俺只在洗脸地方烧水,不觉得危险,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烧,万一短路直接空开跳闸.      学校有烧过几次宿舍,不过都是Y们放床边烧水。

网友C:
呵呵,更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去电子市场买个现成的,好象是35元,有时钟显示,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只是无法体会DIY的乐趣了。

网友D:
我们那时候流行用热水瓶灌,先天晚上打好,第二天备用。记得是2毛一瓶,说是开水估计也就是90度的样子。

网友E:
读书的时候一直洗冷水的飘过,即使是发烧也一样洗冷水.

网友F:
赞6楼一个……
我在东北呆了7年也是洗了7年冷水的,洗的时候不怎么舒服,但是洗完很舒服。

网友G:
NE556+继电器。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C:
用555定时,精度欠佳,可能用单片机来做,如果要精确到7点开始工作,可以加一片DS12C887来实现,虽然芯片贵,但比较省事。

楼主:
我想就用单片机+三极管+继电器,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H:
买个保暖开水瓶,前天晚上装好,第二天早上用。学校的东西不要乱动哦。安全第一阿。
以前我们学校物理系用电热棒烧水把整个宿舍都烧了呢。要是你做的东西起火怎么办?

网友I(2010-01-17):
那个年代,用过热水瓶+电炉丝来煮蛋

网友J:
楼上的猛啊 把蛋扔到水瓶里啊

网友K:
哈哈
比单片机简单的东西多去了,你自己难道连这都想不出来还要问?
比如: 用FPGA吧,用Actel的A3P030搞定它,你就可以"成就梦想"了
再比如: 用废旧洗衣机上的机械定时器改吧,省钱又好玩,机电一体化了.
DO YOUSELF,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别出危险啊)

网友L(2013-01-31):
安全第一!

网友M(2013-08-29):
比较简单。。。

网友N:
纯硬件完全搞的定,并且比较简单。

网友N:
上电时延时继电器吸合。电路开始工作。一个计时器记满10分钟输出一脉冲或电平转换(有专门的片子,冰箱上用的外部按控制的就是)再加两片4017在第九个位置触发开始加热在第十一位置触发关电即可。

很简单吧,看来数电学好的不怎地。

网友O:
个人觉得还是单片机简单

网友P(2013-10-08):
用单片机做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