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时用上拉电阻加强IO带载能力

楼主(2009-11-18):
我发现MPC89E58的IO带载能力不是很强(同SST的比较),尤其是P2
必要时可以加上拉电阻来解决
我用IO口P1.1通过三极管8050来控制小继电器时就是用这个办法解决问题的
在接DS1302(国产的)时数据线接口要用4.7K上拉,DS18B20倒是不用

网友A:
恩,这种办法还是挺常用的

网友B:
我在使用的时候,4个IO口都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C:
8051 一般都是弱上拉,目的是保护IO.

网友A:
8051 一般都是弱上拉,目的是保护IO.
引用 网友C:

一般怎么做到弱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