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linux 一些入门问题

楼主(2009-11-18):
#define MODULE
#include <linux/module.h>
int init_module(void)
{
printk("<1>hello,world!\n");
return 0;
}

void clearnup_module(void)
{
printk("<1>bye!\n");
}

为什么这个我编译不过去啊???我把kernel-dev* 之类的rpm按照了,也用-I 指明了路径了。。

是不是我缺少了什么安装包???

另外,一般linux到底要安装什么东西啊??

我以前买了块te2410的板子,发现上面的demo很少,那我如果直接借鉴sbc2410的code,只是修改对应的寄存器配置,可以直接移植过来吗???就比如说按键中断的demo,我是不是只要配置对应的几个寄存器就可以用了呢???

电脑上按照别人写的过程一个rpm一个rpm的按照,根本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A:
编译出错,要分析出错的提示信息。关于移植要比较两个的不同点

楼主:
编译不过去,提示 找不到某个文件,或者某个文件缺少什么函数或者结构体什么的。。
感觉就是没装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