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运放电路的作用

楼主(2009-11-18):
下图是小弟最近接手的一个案子,图中黑框框出来的部分由什么作用?按理想运放来分析的话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还有R108,R110,R113有什么具体的关系?一定要R113=R110//R108吗?

网友A:
电路画错了

网友B:
第一个运放输出为RTD-1.4V?

楼主:
2楼,电路没有错,因为已经用在较成熟的产品中了,我是刚刚接手一位离职的同事的项目,目前就是这块没有看懂。
3楼,第一个运放输出不是RTD-1.4V,4148只是起保护作用的,有没有都一样,第一个运放的输出和RTD基本一样

网友C:
电路应该没画错,前面两个二极管是起限制作用,限制输入运放的差模信号为正负零点几伏。差模太大,运放很快饱和,没用。至于前一级运放我想可能是LM358里面本来就两运放,索性利用上一个做前级差分放大,提高共模抑制比(第二级就是个简单的正相放大器,共模抑制比不高)。何乐而不为。

网友D:
LS的?这样的输入怎么是差模输入呢?在输入那块肯定画错了。

网友E:
是不是有可能是电压跟随来提高电流驱动能力或者与前级阻抗匹配的呢?
从后面一级运放电路的情况来看,8.2k=10k//62k,前面一级的关系应该如你所说那样吧。

网友F:
差模不是这样画的吧,第一个运放的输出和RTD基本一样的话,这就是一个跟随而已,前后级一起组成一个采样保持电路吧,输出接的是AD

网友G:
等高手解答

网友H:
这个电路前面画错啦,

网友I:
一定要R113=R110//R108吗?----

网友J(2011-06-24):
我的理解:
假设R110左端接RTD,R113左端接地,则Vout = -Vin。
假设R110左端接地,R113左端接RTD,则Vout = 2Vin。
根据叠加原理,实际的Vout= -Vin + 2Vin = Vin。

至于差分放大一说,我本来认为这并不能提高共模抑制比。不过仔细看看,好像此说法也有道理。还请大侠裁定。

网友K:
这个电路怎么能提高共模抑制比呢?没有发现

网友L:
是不I/V转换

网友:
是不I/V转换
引用 网友L:

I/V转换,电阻值应该不是这样的。一般比较大。

网友M:
楼主可对输入信号特性以及电路基本功能做描叙。
   从图看来,前级跟随一交流信号,后级放大。
   跟随器如此接改变了反馈函数和开环增益函数的交叉频率点,从而使电路相位余量得到保证,电路更加稳定。

网友N(2012-02-09):
R113=R110//R108是为了使运放两个输入端阻抗相等,降低误差

网友N:
11楼的文档不错

网友N:
请教11楼
公式1看不懂:总的偏置电流Ib怎么计算来的?谢谢!

网友N:
在模电书上找到了。《集成运放的主要性能指标》

网友O:
请问LZ,这个电路图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