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68013发送字符串

楼主(2009-11-18):
我用的是自带的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使用自带的例子bulkloop,发现只能发送两字节的数字,如发1234,只显示34.  这个是跟下位机程序还是上位机程序有关呢? 我要想用这个发送带有字母的字符串应该修改哪里

网友A:
我也想啊,就是发送那种命令帧

网友B:
同样的问题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C: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哎,等了两天还是没人回答

网友D:
LZ,在Cyconsole传1234需要中间加个空格,如12 34

同理传字符A2 F4 56 78

截个EP2 bulk OUT的图

网友D:
截个EP8 bulk IN的图

网友E:
ls解释的真清楚,
学习了。

网友F:
这样就能解决?

网友C:
还不是很明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根据你的解释我回去做了实验。发现了一点问题
(1)发送字符只能在A—F之间选择,超出范围的字母(G-Z)发送一律显示00.我不太会贴图,这里就不贴了。 我的感觉是用来表示十六进制数的字母可以显示,其他则不行
(2)按照你的说法,发送1234用空格分开。我的理解是:这样实质上是发送了两个字节,一个是12.一个是34.

我想问的是怎么能发送一个完整的字符串,里面包含数字,字母以及符号,比如:
“123456_F”

请指教,谢谢

楼主:
8# 小工程师

网友G:
帮顶,等待小工程师的进一步精彩解答。

网友D:
LZ,Cyconsole的Bulk Trans一栏只能传16进制0-F,象123456_F是传不了的。

但可以用File Trans的文件传送功能,在文件夹C:\Cypress\USB\Util\Test下有几个例子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文件传送功能我没有怎么测试过,你可以看看Cyconsole的使用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啊~多谢多谢。那只能传16进制0-F数的这个原因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是下位机程序还是cyconsole控制面板的程序决定?如果跟下位机没有关系,重新写个上位机的程序约定一下接收字符串是不是应该可以呢?

网友G:
小工程师,厉害!

网友D:
CY的Cyconsole软件只能传HEX byte和file transfer。LZ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写个上位机程序...

LZ可以下载在CY网上下载SuiteUSB 3.4 - USB Development tools for Visual Studio,安装后在C:\Program Files\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CyUSB.NET\examples\Control Center文件夹下有Cyconsole软件的VC#源码...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C:
还是看不明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我去重新搞个上位机软件再试试。谢谢,这么长时间的耐心回答。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cy自带的控制面板程序不支持字符串的传输,只能传16进制的数据。如果要传字符串的话,需要自己重新写上位机通信程序。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H(2012-04-19):
谢谢。小工程师真棒

网友I:
嗯,不错,多谢18L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