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一款芯片的应用电路除了pdf外还有什么途径?

楼主(2009-11-18):
查一款芯片的应用电路除了pdf外还有什么途径?特别是国产的芯片

网友A:
应用笔记

网友B:
很多IC是没有应用笔记的.

网友C:
pdf只是一种文件格式,通常技术资料都会采用此形式发表。要了解一款IC的使用方法,自然首先要去看它的数据手册,使用说明,应用笔记等(这些几乎都是采用PDF形式发表)。若有可能,可以从供应商那里得到评估板或样片,那样便可以实际的体验一下此IC的功能和特性。

国产IC(如果是正规厂商)都应该有相应的技术资料——如数据手册和使用说明等,格式不尽然是PDF,只要能看就行。获取途径就是供应商或厂商官网。

网友D:
还可以去国内国外的电子期刊中查找相应的论文,有些常用的器件,很多论文中会有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