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51单片机光耦隔离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1 在单片机的数字输入端加了个373作为输出缓冲 光耦加在373和51的数字口之间,我知道光耦的2个电源要分开做 可是我的系统中还存在模拟模块 需要5v供电 不知道能不能用光耦中的一个5v电源进行供电 或者需要新的一路电源?
2 光耦2边需要加施密特整流电路吗?
3 光耦有方向上的要求吗? 比如51数字输出时要接法和数字输入的接法不一样?
4 光耦的地线接在数字地上?51和输入缓冲器373能公地吗?

网友A:
干嘛要隔离?

网友B:
只要电压符合51电源要求就行

网友C:
光耦输出的波形应该不是很完善的方波,加个施密特可以改善波形。
光耦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电探测器组成,应该只能单向通信。
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或是单点共地就可以了,底线分开走应该可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D:
隔离就要切断所有电气连接,否则隔离就没有意义。

网友E(2010-01-10):
隔离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