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路输出稳压芯片(5V和15V)

楼主(2009-11-18):
求单路20V输入,一路输出稳压5V,一路输出稳压15V,有朋友用过的请说下型号,谢谢!!

网友A:
电流有没有啥要求啊,要是没有的话,LM317M就可以了,输出电压1.2V到37V可调的,当然电流输出比较小啊,小于1.5A
如果输出电流要大一点的,5V的可以用78L05  ,LM2940,LM2576-5.0等等
15V的可以用MC33063  LM2576-ADJ,具体的再查下手册吧,

网友B:
没必要用双路输出稳压芯片
如果电流不大的话一个7815加一个7805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