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8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9-11-18):
用仿真器连接目标板(高压控制板,用隔离220供电),电脑为笔记本,100M系统频率运行,当用万用表测量220V整流后直流电压,后造成CCS与目标板连接问题,但显示还处于连接,实际上不能对目标板控制。更可怕是系统时钟变化200M.有没有遇到或论坛有过指导的?
已前只是会出现连接断开,没有遇到过此现象。
我们的是是程序空间运行

网友A:
问题可能在目标板没有处理好“地”或目标板出了故障

网友B(2010-01-09):
你的JTAG接口到DSP间的走线有问题或者JTAG的CLK和RST有问题,该上拉的就近要加个上拉,不能靠芯片内部的上拉。仿真器的线重新摆摆,离高压板远点

网友C:
笔记本容易受干扰,换台式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