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 + 3.3V/8A 方案求教

楼主(2009-11-18):
    大家好,小弟刚搞电源不久,现在有一个项目:双路输出1、3.3V/8A,纹波≤50mV 2、12V/1.5A,纹波≤100mV,前级加PFC,大家给个建议,用哪种方案成本较低且性能能满足要求?准谐振反激?还是双管正激?或者其他的好方**

补充一下,这个电源一共是两路,另一路也有七八十瓦,所以前面要求有PFC。

网友A:
给客人讲明白,按效率80%计,输入功率约55.5W, 小于75W,不需要PFC

低压大电流输出,建议用双管正激

网友B:
这么小功率,不要PFC的

实在要,滤波改成逐流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