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个电阻,鼠标画图,请谅解

楼主(2009-11-18):
假设,灯珠是led灯珠,每个压降是3V,电流是20ma,每组串联6个灯珠,共三组,我的问题是刚开始整流前面的那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电阻要选1M的,电容要选很大,还有后面那个器降压作用的那个电阻是51K吗?那每组串联的三个电阻应该怎么计算啊?

楼主:
是不是看不起我啊?不好意思,让大人物级别的见笑了 2# xwj

网友A:
小X,没发现LZ是MM?还不快帮解题。。。

网友B:
丫想给mm解题就赶快解啊,别拉我做幌子啊~

我这不正特意把机会留给你呢~

楼主:
看你们都怎么这个样子啊?

网友C:
lz,他们两的意思是要你先把靓照贴上了..:lol

网友D:
是.贴了靓照解题的人多得去了.哈哈...

网友E:
:lol等靓照。
:lol等解题。

楼主:
都是坏人

网友F:
等靓照中........

网友A:
啊,这楼全给歪了:funk:

LZ先去GOOGLE一下阻容降压,接下来就知道该怎么办.貌似21就有过一些讨论.

网友G:
等PP,等解释~

网友H:
都是坏人
引用 楼主:

坏人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个
比发“好人卡”爽多了

网友I:
哈哈,
看把LZ气的

网友J:
阻容降压。电容一般1uF,作用是给交流电限流,提供的电流和电容容量有关。电阻一般1M,作用是在外部电源断开后为电容提供一个电流泄放回路。其后要有整流电路、稳压电路。你这个图做好的话应该在整流桥后接齐纳二极管,使端电压固定,不然电压很高且不稳定。这时51K电阻可以省略。如果接3组每串6只的LED,总电流约60mA,端电压至少18V,可用24V稳压二极管,注意稳压管的功率要求。每串LED的限流电阻最好现场调试时确定。
图中的电路也可以,只是考虑成本省去了稳压二极管。这样的话虽然也可工作,但随电网波动工作会很不稳定吧,容易损坏。而且51k电阻的确定和每串LED的限流电阻的确定很关键,要精确计算调试确定,偏差稍大就可能损坏电路。个人不推荐。
另外注意这种电路的特点:
1.限流电容要接在火线上;
2.由于直接和市电相连接,整个网络上都可能带有高压,所以电路工作时切不可与电路接触;

呵呵,前辈们懒得答,给小弟这个菜鸟练练手,有不对的一定指出来啊!

网友K:
楼上解释的好像蛮好的

网友L:
17楼,破坏上面一群“好好人”的机会!!!;P

网友J:
对不住大家了。。。其实我心底也有和大家一样的呐喊。。。
只是本人也是经验不多,而且是还没毕业的学生,所以很能理解楼主的心情,一下没忍住就写了点,也当自己练习吧。
其实lz是好人呢,看大家这么热心帮忙这么关心自己,怎么会狠心走人呢,肯定会满足大家愿望的,这要求也不高而且。不然对我们这帮新手来说太说不过去了是吧!

网友M:
狼多肉少,呵呵

网友N:
美眉到我的空间看看吧关于阻容降压的计算QQ:646877318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太谢谢你了,我大四了,马上就毕业了,谢谢你啊

网友J:
lz,我们同一届的。。。

网友O:
看了半天,楼主居然
回复 网友J:
1. 太谢谢你了,我大四了,马上就毕业了,谢谢你啊
老朽告诉楼主一句:17楼所说的,基本上错误。
至于是不是好人,非老朽所能判断,楼主自己看着办。

网友P:
我K,也太直接了,连qq都上来了.   老衲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Q:
哎,真抱歉,这方面是偶滴软内,爱莫能助喔!!!

-------------------------------------------------------------------------
CHB中测检测,您身边的检测专家欢迎您!!
联系方式:
QQ:591107847     408484927
电话:0571-88085609   吴先生
公司网站:http://www.chbchina.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80号1001室

网友J:
看了半天,楼主居然太谢谢你了,我大四了,马上就毕业了,谢谢你啊 17# hall 老朽告诉楼主一句:17楼所说的,基本上错误。
至于是不是好人,非老朽所能判断,楼主自己看着办。 ...
引用 网友O:

能否告知哪里有错啊,我还真不知道哪儿有问题,麻烦指教。诚恳求教的态度。。。

楼主:
17楼,谢谢你啊,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R:
楼主,请看俺当年的贴子,典型的电容降压,稍后俺翻出俺08年3月份的那老贴啊。

网友R:
回复 楼主: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9170&highlight=

zwjgg发表于 2008-5-18 10:5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订阅 收藏 分享 评分

楼主: 《在线等:帮我看看这个电源电路,或者帮我仿真一下》

网友O:
回29F:
  1. 阻容降压。电容一般1uF,作用是给交流电限流,提供的电流和电容容量有关。电阻一般1M,作用是在外部电源断开后为电容提供一个电流泄放回路。其后要有整流电路、稳压电路。你这个图做好的话应该在整流桥后接齐纳二极管,使端电压固定,不然电压很高且不稳定。这时51K电阻可以省略。如果接3组每串6只的LED,总电流约60mA,端电压至少18V,可用24V稳压二极管,注意稳压管的功率要求。每串LED的限流电阻最好现场调试时确定。
  2. 图中的电路也可以,只是考虑成本省去了稳压二极管。这样的话虽然也可工作,但随电网波动工作会很不稳定吧,容易损坏。而且51k电阻的确定和每串LED的限流电阻的确定很关键,要精确计算调试确定,偏差稍大就可能损坏电路。个人不推荐。
第一句就有矛盾:电容作用是限流,电流和电容容量有关,那么“电容一般1uF”就不能成立。
既然电流与电容量有关,显然电容量应该根据需要多大电流来选取。
第三句说不接齐纳二极管电压很高且不稳定。前面你已经说过电流与电容量有关,那么电流已经确定,负载两端电压完全由负载决定,不一定“很高”。
“每串LED的限流电阻最好现场调试时确定”,这句最害人。如果三个电阻相同,对总电流影响很小,如果三个电阻不同,将影响总电流在三串LED上的分配,所以根本无须“调试”。
51k电阻串进来,即使没有电容的限流,220/51000你计算一下电流是多大,还能够满足楼主60mA的要求吗?

网友R:
啊,这楼全给歪了:funk:

LZ先去GOOGLE一下阻容降压,接下来就知道该怎么办.貌似21就有过一些讨论.
引用 网友A:

当年就是给俺讲的,哈哈。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M:
下次有问题也要注册一个女ID

网友M:
XC=1/(2*PI*f*C),I=U/XC根据电流反推电容容量。

网友R:
错误

电容是用来降压的,无限流之说,能提供的电流大小由电容决定,电容越大,能提供的电流也就越大,这个没错。这就是所谓的恒流源吧,能提供的电流很有限。
能提供的电流请参考32楼公式,
这就是俺当年提到的典型的电容降压电路,哈哈。不提倡使用哦,很危险滴,尤其是对MM来说。

网友M:
LS不对,电阻不是降压的,泄放电流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M:
sorry,差点又害人了。是电容降压 ,我满篇幅都写的“电容降压电路”,第一句话就打了个电阻。

看见MM手颤抖啊,O(∩_∩)O哈哈~

网友R:
对!那个1M的电阻是安全考虑的,最好换成压敏的,哈哈。不然那么大的电容一充电,会咬人的。

网友M:
呵呵。女朋友知道了不饶你:lol

网友S:
十七楼说的很对!

网友J:
回33楼老前辈:
        虽然把我否定了心里有不舒服,但是我也说不出什么来反驳。基本每一个反驳我的证据都没说错。要我解释的话我只能说有的问题我是知道的,没说清楚而已;有的问题我的确是稀里糊涂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所以就回答成了这个样子。
        第一句,我的理解就是电流和电容容量有关,要是需要大一些的电流,就要加大电容容值。我又说了电容一般1微法,应该说明这是一个经验值,就是一般能用到阻容降压电源的电路,功率一般不会太大,1微法基本能满足一般要求了。但是我没有说明,让人看起来可能会自相矛盾。
        后面说,不接稳压二极管电压高且不稳定,这里也没有明确说明是何条件。只有当后面电路开路时这句话才成立。我没有说明,也就是默认它是接着用电网络的,这样的话就是前辈描述的样子了。
        再后面说,每串LED的限流电阻的确定,我想了一下,确实是手工计算一下每组电阻的阻值让后直接装上就好了,不需要调试。可能是我手中LED资料不多吧,每次我专门确定一个点亮LED的回路时一般都是直接电位器串电流表来确定阻值,因为对于某特定LED正常工作的压降我是没有特别准确详细的资料的。只知道普通几只大概是1.8V、2.几V。这里没多想,就写自己很费时费力的经验了。
        最后面说51K电阻,写那句话时有一闪念,好像51k大了点,所以就写成了确定这只电阻和每个支路的电阻需要仔细,而没有仔细计算51k电阻是不是真的过大了。导致别人可能会误以为51k就可以了。
        可能我上面写的还有错误的地方,望老师指教。
        总结起来,以上几点每点前辈都说到了要害。我的失误有两方面,一是自己态度还是不够严谨,二是自己有些方面思路还是不够清晰,觉得差不多就行。我知道工程上很忌讳这点吧,有点地方可能是来个百分之几的误差没问题,有的地方对误差的要求很严格。可能和我的学习经历有关。我现在大四,在大学其实说起来真也没学什么让我觉得很多很充实的东西,我有太多的知识都是自己从小对电子知识的爱好自己琢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很多知识是没有第二个人来教,只凭我自己来回翻有限的几本简单的电子制作书慢慢体会出来的。所以可能有太多知识都不够“正规”吧,应该叫山寨知识……我应该从这位前辈的很负责任的回复里发现我的不足。

        这个ID是最近才注册的,刚刚过来,人生地不熟。今天这是第一次给别人回复,挑了一个我稍微熟悉的来练练手。才来就被这么牛的高手、前辈指教了,虽然听着好像不那么顺耳(还没毕业没有被领导老板骂过)吧,不过句句在理,学生真心感谢!

网友T:
2uF的也有,5.6的也有,貌似1uF是比较小的了吧。 你都说根据电流算电容了,就没有什么经验之说了。

网友J:
44F,不矛盾啊。
最简单的5V电源LED指示电路的限流电阻,根据经验还不是470到1k都行吗,但是按理论那还不是得根据电流电压算电阻。2uF以上的我还没见过,就算我孤陋寡闻吧。

网友R:
44F,不矛盾啊。
最简单的5V电源LED指示电路的限流电阻,根据经验还不是470到1k都行吗,但是按理论那还不是得根据电流电压算电阻。2uF以上的我还没见过,就算我孤陋寡闻吧。 ...
引用 网友J:

哈哈,2uF的俺用过,5.6的也见过,个头相当的大。

2uF的个头相当于一个变压器那么大,5.6的比变压器还大,价格也不便宜。

有机会你去电子市场问问就知道了,高压大容量电容。

当然用在这电路上,当然不能再大下去了,否则就失去其意义了——廉价,个头小。

网友J:
楼上说得好

网友U:
电容的阻抗1/jw,相当于一个电阻。

网友V:
17楼解释的很好!

网友:
hall该下hell.呵呵!!!pp等ing!虽然不太清楚阻容降压的原理,但是貌似跟《电路分析》相关度很高,建议楼主再把上学时的教科书拿出来翻翻,再结合楼上各位大虾的精辟论述必定大有裨益。再有就是感觉电工这工作不太适合mm做。不是性别歧视,主要是太累。

网友W:
并联在电容上的电阻是放电用的,为了安全。电容的作用是降压,理解一下容抗这个概念就明白拉……

网友J:
并联在电容上的电阻是放电用的,为了安全。电容的作用是降压,理解一下容抗这个概念就明白拉……
引用 网友W:

哇~不错啊,居然圈圈都来了!~~~~~

网友X:
刚在网上搜的,学习一下。

电容降压式电源是一种非隔离电源,在应用上要特别注意隔离,防止触电

          电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他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例如,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应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例如,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2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同理,我们也可以将5W/65V的灯泡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灯泡同样会被点亮,而不会被烧毁.因为5W/65V的灯泡的工作电流也约为70mA.因此,电容降压实际上是利用容抗限流.而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据负载的电压和功率.
2 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绝对不能采用电解电容.而且电容的耐压须在400V以上.最理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电容.
3 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条件,因为不安全.
4 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条件.
5 同样,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6 当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而且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