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相同的模拟电路,不一样的数字逻辑运算

楼主(2009-11-18):
本帖附图来自国外某著名厂家(好象是ADI)的器件数据手册。

电路的特点是:两个电路完全一样,只是参数略有不同。电路因此分别完成数字的“与运算”和“或运算”。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演算验证一下,看看是否确实是这样。
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搭建电路试一下,看看是否真的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如果遇到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如此等等。

网友A:
太牵强了,纯属混淆概念,误导新人

楼主:
我不这样看,而且恰恰相反。

网友B:
:lol
高手过招,本水货看热闹。

网友C:
我也凑热闹偶尔

楼主:
找到了:本图出自ADI的CMP04 比较器datasheet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CMP04.pdf

详见该手册的第六页。

网友A:
草,打半天字浏览器出错,全白打了:(
心情一下就没了,简单说几句吧:

作为应用特例,一些特殊应用可以开拓思路,值得赞赏。比如简单的NE555就可以有成千上万种用法,还可以汇编成辑出书卖钱;

但是,以此沾沾自喜作为一个教学贴来发,那就是害人了。

很明显,电路是在模拟运算的基础上强行加上数字电路的约束来勉强扯成数字电路的计算公式,这只能在极端的特殊条件下才能成立。

比如,ABC不是只处于0和V+状态,而是各为0.5呢?

楼主:
老X,X老,你的这些质疑正好说明:条件是首先值得关注的要项。

网友D:
这个是CMP04的应用电路。左边的波形是限制条件。
这个电路是CMP04的应用特例,参数均按照CMP04的精度进行过计算,如果照搬到别的比较器上可能会出问题的……

网友D:
不过这个思路我觉得是挺实用的……
根据具体的工作电压和比较器精度重算一下参数,能够满足普通应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有时是有用,但噪声的兼容性变低的问题要注意。

网友E:
数字还是能“纯”则“纯”,别去特意玩那种“模糊拟似”的擦边球。

网友A:
这就好像因为:
0+0=0;0*0=0;
而且
2+2=4;2*2=4;
然后推出(归纳出、总结簇):
A+A=A*A
以为+号和=号是一样的,却不知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巧合下它才成立。
这种推演根本就是误导人。

网友F:
运放开环,就是个比较器啊。那两个反相点的电压是糊弄人的,标 V/40 和 V/201就好分析了。
其他就是电阻串并联的分压的关系了。

楼主:
CMP04是一款比较器

楼主:
这就好像因为:
0+0=0;0*0=0;
而且
2+2=4;2*2=4;
然后推出(归纳出、总结簇):
A+A=A*A
以为+号和=号是一样的,却不知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巧合下它才成立。
这种推演根本就是误导人。 ...
引用 网友A:

老X,你这个误导比ADI的那个误导严重多了。需要巧合吗?

网友A:
你这个图,其实就是几个数学公式的转换罢了:
上图:
ABC代表1/101,和负端1/40比较,因为只有3*1/101>1/40,而1/101<1/40,而且2*1/101<1/40,所以推出个1=A*B*C;
下图:
ABC代表1/101,和负端1/201比较,因为有1/101>1/201,而2/101>1/201,而且3/101>1/201,所以推出个1=A+B+C;
——这什么逻辑?
     这不是和老x在13楼故意举的荒谬例子一回事吗???

网友G:
xwj也成夜猫了。
今夜无人入睡?

网友H:
这么多野猫啊.

网友I:
本来脑袋里就水,你这面粉一放进去就成浆糊了

网友B:
:lol
再来煽煽阴风,点点鬼火。
不过用这东西调戏一把本水货这种只知道抄板解密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似乎还有些价值。
不妨把逻辑成立的条件弄得更苛刻一些,给点精粉。
本水货是不是不是一般的阴暗?

网友J:
今晚夜猫这么多...

网友J:
HWM: 此电路并非一无是处,加一个正反馈电阻,有滞环即可

IC921:不限于ADI,用LM339等通用比较器相同效果

网友J:
老王这话不对,俺是熬夜正儿八经的干活,务于实干家,偷空上来蹭分的,哈

看你们折腾了一夜..
尤其是蚂蚁..
引用 网友K:

网友E:
HWM: 此电路并非一无是处,加一个正反馈电阻,有滞环即可
引用 网友J:

呵,没说“一无是处”,只是别玩在“数字”上。那堆玩意儿做门还不如用一堆二极管。除非你想通过改变那堆电阻阻值实现逻辑功能变换,不过用纯数字做法更为廉价和简洁。

网友J:
如果电路中用了一片4比较器中的两个单元,而又需要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楼主的电路还是有实用价值的,不过需要加上适当的正反馈,将高电平翻转电平抬高到vcc*2/3,将低电平翻转电平弄到vcc*1/3,这就跟普通数字电路差不多了,只不过速度要差一个数量级而已

网友L:
恩,曾经在维修一个多数判断NIM机箱插件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没有想到数字设备里面没有用传统的数字芯片,而就只有一些运放。起先还以为是电路图的问题,但是仔细一计算发现确实没有问题。这次经验可以说收获良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东西就会出现一些奇妙的结果。和楼主帖子里的电路一样,其前提就是输入是已知的数字信号,如果乱来也就不具备所谓的判断功能了。